版号:DAAM9AMB8D0,戴

楼主(2024-10-17):
版号:DAAM9AMB8D0,戴尔15-7559,上电电流0.002,不触发,打对地值没发现短路,测量3V、5V都有,刷bios还是一样,测量待机芯片TPS51225线形3V、5V也有,测19脚VCLK这里相连有一个PD6二极管图纸上15V,测量PD6一脚只有14V、点位相连的几个电阻都是14V,各位朋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不是这个电压的问题,按不触发时序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个电压的问题,按不触发时序查

兄弟,测南桥晶振两端阻止正常,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