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小新本NM-C811

楼主(2024-10-17):
客户送来是 可以触发 键盘灯 可以亮 客户也知道小新门 说是虚焊  谈好价就丢旁边 当时忙 客户走后接电源 触发后电流停在0.25 就不动了 测电压 整个板电压都出来了 于是就刷了个BIOS 先紧简单的搞 刷了还是一样 于是  就直接干U 拆下板子发现 这个小新不是低温锡的版本  上BGA撬下了 真不好撬   掉点还好   就几空脚掉 又花了时间重置好了 装上还是一个样子  再次测电压各个都有 3.3V 5V 0.8V 1.2V...  没有办法以为是没有做好U  又拆下重置 还一样  有遇到过的大师们吗? 我现在怀疑是不是U挂了 CPU也有发热 但是发热 不是很高  帮忙看看

网友:
看上去中间两颗内存颗粒爆锡了,重植中间两颗内存颗粒

网友:
NM-C811 图纸

LCFC S550 NM-C811.pdf

LCFC S550 NM-C811 PDF.pdf

网友:
没读BIOS,u坏,或者BIOS坏 。2021款以后C811都是高温锡了

网友A:
看看板有没有变形,这个板很多容易变形。这个U还是很耐操的,不容易坏。0.24的电流还没有到内存那一步,还是U的事

网友:
测下二级电压都正常吗?转换管有不少坏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看大神们修机的,

网友:
CPU坏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可能是内存虚焊

网友:
群内发,你还发帖。。。

网友:
做过几个,这款就不是低温锡了,内存CPU都干了还是原故障的话,基本u走了。

网友:
这个是低温焊锡应该是爆锡 掉件了

网友:
cpu坏了,换CPU与主板价格差不多,没必要搞了。

网友:
: 内存槽你拖焊一下,我拖焊就好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
用含铅的重植,如果手艺确实没啥问题,按这么来:
1、按时序查查卡到哪了,一步一步修
2、这款我印象中非常容易掉件,是非常,论坛里有大佬扫描的高清图,你可以对比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关键信号那里掉件了
3、你上bga前应该先记下内存阻值,以防内存爆锡不得知,还有内存也存在故障可能,记得查内存供电和复位

网友:
电流一样,应该没掉件,内存也没爆,如果真怀疑内存,可以把内存颗粒背面的电阻电容对比着测下对地值

网友:
我啥时候能到你这程度

网友:
又多了一个思路 感谢

网友:
大神真的很多,长见识了

网友:
换人就行了,一看就是边上四个角没有焊接好,黑胶地方要好好上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板有没有变形,这个板很多容易变形。这个U还是很耐操的,不容易坏。0.24的电流还没有到内存那一步,还 ...

看电流大小就知道到哪一步,经验丰富

网友:
退机保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