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爱普生L3119

楼主(2024-10-18):
爱普生L3119深度清洗,墨水没有减少,打印缺行?

网友A:
拆出墨水囊抽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出墨水囊抽下

抽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A:
抽过就清洗喷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抽过就清洗喷头

都做过了,不行!

网友:
更换打印头就行了

网友:
打印头坏呀!

网友:
我来混个脸熟

网友:
深度清洗 水没少  抽墨泵换一个试试

网友B(2024-11-21):
拆开机器,取出墨水盒,用注射器从下面抽空气直到墨水盒里抽满,安装上去如果还是不行,基本就是喷头堵死或者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开机器,取出墨水盒,用注射器从下面抽空气直到墨水盒里抽满,安装上去如果还是不行,基本就是喷头堵死或 ...

是抽墨囊还是抽打印头?

网友C:
检查下废墨泵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下废墨泵有没有问题

查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就是清洁单元坏了

网友(2025-02-28):
先看泵抽没抽墨,再看墨囊,打印全色看看哪个色有问题,调换墨囊判断是不是打印头问题。

网友:
检查清洁单元和废墨管,疏通后再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