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台战神TX9-CA5DA游戏本开机风扇狂转进系统关机

楼主(2024-10-18):
今天接到一台神州游戏本,故障是开机进系统几分钟后风扇狂转1分钟分钟后机子自动关机,先不说了从第一步查起吧,先量所有供电吧,把主板后盖打开大概量了下供电,别的供电都正常,唯独没有显卡供电,看来问题出在显卡电路这边,找图纸也没找到,蓝天的嘛大家都懂,只找到一个类似差不多的机子看了下也有点新11代I5,3070的显卡,把显卡的各类供电和控制芯片的开启都量了都正常没发现问题看来问题没出在芯片上基本所有条件都满足了,最后锁定在6个显卡供电模式管上,找了个参照图纸,发现模式管的供电5脚是供电,这个模式管建议大家参照图纸量,因为这个模式管的排序是乱的,必须参照图纸上量,建议最好用示波器抓;之前看了几个同行说的也是这个故障6个模式管全换,当然可能也会好,但是我没全换,用示波器一个一个的抓,量第一个不行,量第2个的时候示波器突然量到供电的时候显卡供电就出来了,接着量后面几个突然供电每次都能出,这下不用我说敌人已经出来了,果断换掉第2个机子完美修复,看来维修不能猜测要脚踏实地差条件,

网友:
老司机 66666

网友:
烧掉短路的遇到过,示波器量的时候怎么就出供电了,瞬间供电保护的有。

网友:
遇到MP8694这个芯片就确保修复有望了。

网友:
一般8694有修复的希望,要是8690基本可以歇歇了

网友A:
板号是什么,发东西时请带上板号,图纸,点位

网友:
全换能好就是成本高了

网友:
看教程应该是更换mos模块吧

网友:
8694这种管子坏的最多  一般蓝天板子坏的最多

网友:
还好没穿  穿了就凉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又多了一个思路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号是什么,发东西时请带上板号,图纸,点位

文章里楼主说了没找到图纸。
要是都能发图纸、点位挺好的,既方便大家,楼主也能挣点下载分

网友B:
这个管子是通病来的,建议碰到的时候全部换新,防止返修

网友:
厂家把管子做那么小,是想要机器尽早报废的吧,引脚那么细能耐用才怪,更别说对维修测量非常的不友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管子是通病来的,建议碰到的时候全部换新,防止返修

是的.mos有很多重要参数,结电容,延迟时间,Vdson之类的。需要保持高度一致。所以这种上下开通的对管最好使用同一批次的管。

网友:
厂家难道就是想别人记住它的烂?不可理解。

网友:
求积分中..........

网友:
这机器问题好多的 昨天修了一个死机的 还重启 换了U供电芯片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