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613e,鲁大师会显示器主板温度高,实际不高

楼主(2024-10-18):
我一批货,io  是IT8613e的主板,10来张都是这样显示器,网上卖不出去,有知道什么原因的吗

网友A:
查下45 46脚 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45 46脚 电压

aidi 64又正常   又不是一张  是一批货 七彩虹H110

网友:
实际不高。就不是硬件的问题了

网友:
查供电电路,应该有地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