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的主板换了CPU又烧了

楼主(2024-10-18):
原本是CPU一个mos烧了击穿CPU了 换了mos和CPU好了,结果装机点亮十几秒又是相同mos击穿,这个是什么原因啊,还是需要把CPU的供电芯片一起换啊

网友A:
图中你圈那个地方有两个小电容,其中下面那个中间疑似开裂,你看一下是不是自举电容。

网友:
我咋看不到图?!

网友B:
下次换U之前先不装U,看一下mos管波形,和另外几路对比

网友:
芯片要一起换,才保险不然就要看运气。

网友:
这段时间老是有图看不到,换U前测好供电波形,风险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次换U之前先不装U,看一下mos管波形,和另外几路对比

没有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你圈那个地方有两个小电容,其中下面那个中间疑似开裂,你看一下是不是自举电容。

电容没有裂开 可能是拍的问题

网友C:
也有可能换的芯片本身不太好,弄个示波器吧,维修必备

网友D:
又烧CPU 这单 赔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又烧CPU 这单 赔钱吗

能修好就不赔钱  就怕再上再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也有可能换的芯片本身不太好,弄个示波器吧,维修必备

俺别说示波器……给老板打工连bga都没有,就一个万用表焊台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俺别说示波器……给老板打工连bga都没有,就一个万用表焊台

焊台。咋折腾CPU?

网友:
换了又烧应该CPU 供电有问题吧

网友:
芯片更换了?

网友:
烧cpu供电的,必须换芯片,不换必烧

网友:
mos烧了,不仅换管子那么简单。查控制级电阻到pwm芯片有没有开路和电阻坏的,就算没问题Pwm芯片一定要一起换,这样才安全否则你有多少个CPU都不够烧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下次换U之前先不装U,看一下mos管波形,和另外几路对比

请问一下,不装CPU ,CPU供电也能产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不装CPU ,CPU供电也能产生吗?

上电瞬间能

网友:
又白干了,还是放弃吧。

网友G:
已经修好,烧坏的mos边上有个407的电阻坏了,mos换上去就超高温,后来量了这个407电阻坏了,坏了后机器再也没问题了,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有。我一般换芯片。开机用手摸一下。如果烫赶紧拔电

是的后来用热成像看了 换的这个mos上电就100+温度,边上一个407电阻坏了,换了就正常了  谢谢

网友:
烧CPU的,如果要修就叫他换板了,就算把供电芯片一起换了,也不是100%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已经修好,烧坏的mos边上有个407的电阻坏了,mos换上去就超高温,后来量了这个407电阻坏了,坏了后机器再也 ...

407电阻是什么作用的,会烧MOS管?

网友:
   2个月前   我换个10代游戏本也是    6932那种CPU供电复合管击穿   换了一路  CPU换上, 波形测好了,  客户拿回去没到一星期    CPU核心供电旁边的  小小的复合管又击穿 好像是GT供电 上盖干都飞了    直接放弃了  认栽了

网友:
一般换mos管后要看波形的,为的是排除供电芯片已经坏了而导致PWM异常,如果怕麻烦就把CPU供电芯片一起换掉,因为mos管击穿后对CPU供电芯片也冲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已经修好,烧坏的mos边上有个407的电阻坏了,mos换上去就超高温,后来量了这个407电阻坏了,坏了后机器再也 ...

4R7吧,是4.7欧自举升压的电阻

网友:
我一般都是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