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的slp_a# 信号 不正常

楼主(2024-10-18):
一块华擎h87 itx 点不亮。原来是通病 29芯片坏。换了后 1.05vme供电正常了  但不亮机。还是反复重启。检查发现 待机时me供电和bios供电就存在。 手上正好有个同型号的好板。 对比发现 不对 好版待机 me和bios供电都没有的,触发后才有。明显坏板时序不对。再下查。所有的开启信号和这个slp_a# 有关。好版上待机 slp_a# 为0 触发后转高电平。 而坏板上这个信号始终高电平。到此查不下去了 。无从知道这个slp_a# 信号前提条件是什么。

怀疑桥坏 但打桥基版上的阻值和好版基本一致。

网友:
这个不是通病吗 改电路 这个1.05V改到 桥供电上 再把PG上拉  参考这个帖子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62865-1-1.html

网友:
不是哦 这已经不是me供电问题  是信号slp_a# 不正常  me供电我改过来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看大神们修机的,

网友:
ME坏的时候电压高了,桥就烧死了!电压低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