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本独显供电几相供电是同时开启还是根据负载开几相

楼主(2024-10-18):
麻烦大师解释一下 拿个例子来讲手上有个R7000 2021的难啃的骨头 AMD的处理器
一开机就直接到0.5-0.6 电压全都有 不跑码

量显卡供电
总线电压 核心电压都有
但用示波器量核心的三相供电电感 只有第一相有波 其他第二 三相没有波 正常吗?

CPU四相 电感全有波

网友:
应该是不正常,这板子都是直接干u,

网友:
直接干U有惊喜。

网友:
干U。不行就换新U。绝对好。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供电 开机就一路工作  是正常的   负载大时剩下的才工作    考虑下cpu是否虚焊

网友:
0.6 ,CPU 的SVID 电压都没有。

网友:
重植cpu  就行了。r的就干u  y的就干显卡显存  通病了

网友:
这个CPU是通病。

网友:
现在R系列Y系列的拯救者通病基本被大家都摸清了,按大家推荐的来吧

网友:
学习一下,提升经验见识

网友:
多相芯片,应该是多相交替工作吧

网友:
触发瞬间有波,然后会关闭。跟集显一样负载大才出

网友:
amd的,所有电压都有,刷bios(虽然可能性不大),然后就是做u,取下来重置下,有条件的更换一个试试

网友(2025-06-11):
电压全出,你看下上电瞬间BIOS的波形。如果不是持续读取,只有一点波形就死了,那换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