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打印机通用清零软件

楼主(2024-10-19):
佳能打印机通用清零软件

Service Tool v5.103.zip

网友:
混积分的用pojie版的发不上来 锁机了还有找固件解锁  正版只针对行业用户开放注册授权且不会锁机 最新版本6310版本的

网友(2025-04-27):
佳能LBP613CDW打印机,开机出现:关闭再打开主电源  E015-0000...。。。。拆出来是继电器被海绵贴着,用天那水把海绵除掉,然后贴上胶布OK!!!  安装齿轮组注意几点。。
第一:转印带和硒鼓架不用拆
第二:黑色的杆要对三角形,上面的四个圆孔不要有东西挡着,插孔要用螺丝批插进去扭成“十”字
第三:四个轮子要凹进去,继电器上面轮子第一个洞要对应,杆子要变成“1”字
第四:要把前盖盖起来安装

这样齿轮组就很容易安装!!!就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