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彻底解决UX4100EAR 板号UX482EGR通病

楼主(2024-10-19):
昨天接手器  上论坛查找图纸  输入关键词跳出一堆的通病解决方案   因为安装论坛上所说的方案没有解决问题    所以觉得应该分享出来自己查到的真正问题所在  !!!!

自己尝试摘了PQ8811 PR8804   短接PQ8811        测量+12vs 还是只有4v   所以论坛上的方案根本无效

测量PQ8807输入端  4脚      4V !!  去找源头 pd8702  更换   升压二极管 周边的4个升压电容  均无果
又依次去摘+12VSUS相关的元器件

直到摘了PQ8807       +12VSUS恢复正常!
重点看PQ8807 以及+12VS相关的电路

首先更换PQ8807 PR8810   无果
再依次摘除  Q2806   Q2809  Q2811       摘一个测量一下+12vs      直到摘了Q2811   +12vs 输出正常!!更换管子后亮机修复!!

我怀疑论坛里碰到这款机型 选择直连的真正通病应该是Q2806   Q2809  Q2811其中之一   !!!

最后附上亮机图 和三个管子的位置图

网友:
牛逼克拉斯

网友:
学到了,看来这款机器问题比较多啊

网友(2025-04-30):
满满的实战经验

网友:
这个建议还是按照步聚修,不要直接抄答案,电压拉低涉及的元件比较多

网友(2025-11-24):
总之就是要抓住MOS G级的电压被拉的现象去找根源,点位容易找到,一般是一个个的拆就能找出来。注意这个12VS是有很高能量的,带电测量那些双MOS的时候千万不要短接到其他信号,否则很容易把EC等挂在SMB总线上的芯片送去西天。华硕这个奇葩设计我已经想吐槽很久了,都是双mos隔离,别家方案只需要3,3V给G级,它搞个12V高压,不仅mos容易漏电坏,也容易意外情况下烧东西。

网友:
你好,我测试这三个管2,5脚都有4.0V左右,不知道正常不,你的这个主板应该是修好了的哇,有图纸没

网友:
楼主才是对此机有深入研究过的大神,今天因为我看了楼主的此贴子修好了此机,就是楼主三个红圈里的一个复合管坏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