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触发,插电1分钟后才能触发,什么问题?

楼主(2024-10-19):
主板是 ASUS B360M-k,插上主机电源线马上按开机键不触发,测量待机3Vsb只有2.2左右然后缓慢上升,一分钟后上升到3.3V左右,主板就可以触发开机了,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问题就在3VSB 你 修这个怎么产生的  就能秒了

网友:
待机芯片电容量一下有没有不良的

网友:
知道待机电压,按这个查就行了

网友:
查一下待机电压相关供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