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H310m载u不触发

楼主(2024-10-19):
这板载u不正常,如果就这样不上U   atx电源正常运行,敢问平台师傅们大概测哪边的电容或者芯片??是大概哪个位置短路护路???小白真心请求师傅指点感谢

网友A:
插上CPU后测12V供电短路没有呢 ?

网友:
上u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上CPU后测12V供电短路没有呢 ?

能不能麻烦您圈一下测哪个位置??感谢了

网友:
哈哈  CPU 8 PIN供电 黄色线 对地多少欧

网友:
也许是我的描述不对,接u供电不触发,测的12好像会掉

网友:
测上管dg级

网友A:
上CPU不触发  12V短路了

网友:
CPU供电短路了!测试下供电管子

网友:
12v测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CPU不触发  12V短路了

插上cpu风扇能转啊

网友:
量一下CPU供电,看看是不是12V直通了

网友:
过去,学习一下。

网友B:
这个大概率是u供电短路了,要是12v滤波电容短路还有得救。如果是上管短路了,没得救了,板u一起带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大概率是u供电短路了,要是12v滤波电容短路还有得救。如果是上管短路了,没得救了,板u一起带走。

谢谢师兄!!!感觉V星坏了没多大维修价值……

网友:
主板可以救,u死定了

网友:
打二极管档,红表接地,黑笔测CPU供电管4脚的二极值,看看是哪个管子短路,如果没有一个短路的,那就是大概率小电容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