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电源芯片问题

楼主(2024-10-19):
有一台航嘉PC电源无输出,辅电正常,主控芯片WT7522,想了解下如何去除WT7522的保护让它工作发出驱动信号。芯片如下图

网友A:
DET PT  +12  -12  +5  +3.3  PG 这些不都是检测保护引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T PT  +12  -12  +5  +3.3  PG 这些不都是检测保护引脚吗

谢谢,我想知道如何屏蔽保护让7522的8、9脚输出方波。

网友:
Pson短路绿线已是低电平了

网友:
只能切开芯片关掉保护开关

网友:
你用修显示器的背光电源芯片思路修这个ATX电源芯片,有点和电路图对不了号吧!

网友:
先检查取样电阻

网友:
检查一下次级整流管,特别是-12v的

网友:
断开3.3v,5v,12v的检测电阻端,外界3.3v,5v,12v,的电源后启动电源就可查看出什么问题了,或者用示波器,分别检测3.3v,5v,12v电压,看那个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