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2337充电问题

楼主(2024-10-20):
A2337 820-02016-A   接手的时候是不升压,19V短路19V上的大电容坏,拿掉以后就出现怪问题,第一次插上电池插上充电器,一切正常能开机能充电,拔掉充电器以后19V能升压,充电器无电流,用的是电池的电,能开机不充电,系统显示正在放电求思路

网友A:
你在群里 不是问了, , 这里来问  要等很久才有人回复你哦

网友:
A2337 图纸与点位

A2337 820-02016.pdf

A2337 820-02016.bvr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群里 不是问了, , 这里来问  要等很久才有人回复你哦

群里没人知道

网友B:
因为这个原件给电池充电,替换好的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这个原件给电池充电,替换好的就正常了

哪个  充电芯片换了的

网友:
已解决 有想知道的私信

网友(2024-12-23):
已私信 需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