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X10 pro 触发到0.3A左右掉电,待机电流偏大!

楼主(2024-10-20):
板号GM7TGxP,待机电流11ma,有时候按了开关等一会儿电流到0.3A左右,保持3秒左右掉电,感觉像桥,但是桥拆了后还是有7ma的待机电流,感觉不正常,桥贵,不敢贸然下手,没图纸,大家指点下

网友:
灌水要封贴,目前感觉板子的时序不对,刷个EC BIOS看看

网友A:
这不是通病吗   南桥没拆之前  开机 反应慢  半天不上电   0.3 掉电  8代和10代桥都有这种问题 前几天刚换了一个10代的桥

网友:
10代的桥也不贵,搞个换上试试

网友:
GM7TGXP 图纸

GM7TGXP .pdf

网友B:
这是11代桥吧,就是贵

网友:
现在时序走到PM_SLP-S5#,这个信号不置高,前面都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11代桥吧,就是贵

CPU,显卡核心贵,桥还好吧

网友:
11代的桥也很贵

网友:
桥的问题   卡在S3电压不出 跟SR40B一个尿性

网友C:
桥挂了 今天刚修好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挂了 今天刚修好一个

的确是,换桥OK

网友D:
能帮忙备份个显卡bios吗

网友:
这不是南桥通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通病吗   南桥没拆之前  开机 反应慢  半天不上电   0.3 掉电  8代和10代桥都有这种问题 前几天刚换 ...

他这个明显11代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 不好修

网友:
换新桥试试呀

网友:
桥的某个模块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帮忙备份个显卡bios吗

机器已经交客户了

网友(2024-11-29):
遇到一台 也是待机偏高 0.115A RTC3.3 过二极管后只有2.6V BIOS电池没电了 是南桥挂了吗 SRKMA 南桥

网友(2025-02-13):
待机0.07 不正常吧 手里有台 待机o.o78 开机显示正常 跑测试掉显卡驱动 待机10分钟左右 掉到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