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笔记本,板号15315-2降频锁频解决办法

楼主(2024-10-20):
小米笔记本,板号15315-2降频锁频解决办法,按图片处理可解决问题

网友:
厉害了,讲下原理呢

网友:
厉害  厉害 这都能 发现

网友:
小米   图纸与点位

AIR 13.3_Boardview marble 17805-1.pdf

AIR 13.3_Schematic marble 17805-1.pdf

网友:
图纸点位对得上?同板号的图我没找到

网友A:
切开就好了?  分享一下思路呗

网友:
这么精准定位 厉害了

网友:
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也不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切开就好了?  分享一下思路呗

大约是XXX_HOT#吧

网友:
是的,投机取巧的方案

网友:
检测到温度高自动降频

网友:
这是断开了啥信号,温控吗?

网友:
没看明白,原理是什么?断开高温保护吗?

网友:
断开的是温控吗,有什么负作用吗

网友:
负作用不可能没有,不影响使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