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 Fujitsu Q556 主板接口

楼主(2024-10-20):
富士通 Fujitsu ESPRIMO Q556/R 小主机,想知道主板上几个接口都是什么用的,想装一个内置喇叭。不知道怎么接。请教!

网友A:
喇叭接口看图上标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喇叭接口看图上标记

谢谢,我找个小喇叭试试,像这种的无源喇叭能带动吗。

网友:
查查电路图

网友:
找不到线路图啊,搜了好久,官网也找了。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找个小喇叭试试,像这种的无源喇叭能带动吗。

可以的,左右声道

网友C:
这个是什么机器为什么要装内置喇叭呢

网友D:
估计只能听个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左右声道

搞定了,感谢大神。
特意买了根带接口的线,都试了只有一个声道,是左右声道合并了。
另外第2根线没用就拆带了,实际发生是第3、4根线,但是第1、3根线要并在一起,不然系统检测不到已经接了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什么机器为什么要装内置喇叭呢

富士通Q556,支持intel6-7代的小主机,主要是他内置光驱,所以一直用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只能听个响。

就是听个响,听课用的,省的外接音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