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580显卡供电卡在0.8V

楼主(2024-10-20):
这个卡从人家手里几十块收来的,现在是点不亮,12v   3.3v 没短路,上电有5v、3.3v、1.8v、就是没有PCIE0.8v,GS9230 VDD有5V,en没有电压。

网友A:
既然知道EN没电压,就顺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知道EN没电压,就顺着查

en是21脚给的,没找到外接信号

网友:
pcie电压很简单应该不是21脚,一般8脚芯片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