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708 TYPEC旁烧了个芯片,点位图上没有

楼主(2024-10-20):
苹果A1708 有时能充电,有时不能充电,拆开一看,TYPEC旁烧了个芯片,烧糊的地方正好是丝印的地方,找了张点位图,结果点位图这个位置是空的。
手上有板的大佬帮忙看看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的,还有点位图上没有这个芯片,直接拆掉行不行。

网友:
板号是不是和点位图一样

网友:
这个拆掉可以的,只要不刷机

网友:
可以拆掉,不影响开机的,好像是个关于USB的芯片。没有了,好像USB用不了

网友:
A1708 图纸与点位

Apple MacBook pro A1708 820-00840-A.pdf

Apple MacBook pro A1708 820-00840-A 点位.brd

网友:
谢谢,我有图纸和点位,我就是想知道这个芯片是什么芯片,丝印被烧坏了,然后点位上没有这个芯片

网友(2024-12-03):
PI3USB32 刚好换到这个,一样坏这个和P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