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淘宝购买thinkbook 16 G4+ ARA原厂BIOS NB6009_MB_V7

楼主(2024-10-20):
开机不显示,供电正常刷BIOS试试,论坛上没有,只能淘宝购买thinkbook 16 G4+ ARA原厂BIOS,板号 NB6009_MB_V7,芯片MX77U256上机RT809H不识别,升级软件后正确识别,刷完第一次慢,然后秒亮

网友:
忘记放BIOS了,现在补上

网友A:
开始不开机故障的时候电流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始不开机故障的时候电流多少呢?

不好意思,TYPE-C接口的没注意看

网友B: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bios是好的 开机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bios是好的 开机快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始不开机故障的时候电流多少呢?

又接到一台不显示的,吹AMD的CPU还是不行,刷BIOS就好了,用可调电源触发不了,用原装电源可以触发。

网友(2024-12-22):
BIOS很好,原机故障开机卡0.5不跑码

网友:
亲测可用,谢谢楼主。

网友(2025-03-04):
非常好感谢分享

网友C:
不开机故障的时候电流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开机故障的时候电流多少呢?

不好意思,不记得了

网友(2025-04-13):
是好的,开机电流0.5,还以为我把内存做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