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5459 DA0AM8MB8D0 15分钟左右掉电

楼主(2024-10-20):
      戴尔15-5459 DA0AM8MB8D0进系统15来分钟左右自动断电  断电后按开关立马还能加电进系统15分钟左右还掉电   拆了图里的Q30还是掉电 (刷过BIOS ,不是散热问题) 请问能是哪里问题?测哪里?

网友:
查供电开启电压是否稳定,温控和保护电路,或用示波器,与SLP_S3信号比对看那个先掉再确定故障范围

网友:
进系统15分钟后掉电实在不好测   +VCCGT电压始终是0V  我觉得应该是正常的(不知道对不对) ,进系统所有功能都正常

网友:
这个用双路示波器检测可能会好修点

网友:
DA0AM8MB8D0 点位图

DA0AM8MB8D0 Dell 14-5459.brd.7z

网友:
图纸和点位都有 主要没思路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