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笔记本UX3402Z 12代i7 笔记本耳机有声音,喇叭无声音故障维修经验,绝对大坑。

楼主(2024-10-20):
   华硕笔记本UX3402Z 12代i7 笔记本耳机有声音,喇叭无声音。客户送来的。我测试了一下,的确是喇叭没有 声音,耳机可以出声音。根据经验,我首先检查耳机孔,防止耳机孔有问题引起,发现耳机孔没有问题,再看插上耳机系统里的声音播放设备有切换,说明系统识别了输出设备,而且解码正常。
  然后想到这种原因个别笔记本是驱动不兼容引起,看到客户把系统改成了win10,原先是win11,于是想到去官方下载一个原版驱动。结果华硕官方网站的这款笔记本的驱动网页显示服务器打不开。想办法去外网的官方,下载了驱动,安装驱动,看设备管理器的声卡设备名字变了,一整高兴,以为可以了,结果打开声音,还是不行。
没有办法,看来是硬件问题了,打开笔记本,测喇叭的阻值,8欧,这么新的电脑,喇叭坏基本是不可能。这款主板声卡解码芯片是alc3288,没有找到主板图纸,于是找到了芯片图纸。华硕X542U就是这款芯片。图纸显示42-45是声音输出,测本机的42-45引脚到喇叭,根本不通。
   根据喇叭走线反追,多层板什么都看不见,偶尔发现喇叭输出接口附近有2个芯片,查一下型号CS35L51X,淘宝网上查到这两个BGA芯片是声音功放芯片,是不是这两个芯片问题呢,网络都翻遍了吗,没有这两个芯片的图纸,也不知道解码芯片到功放芯片的怎么连接的。无从下手啊!
   想想检查一下喇叭接口的对地电阻,发现4脚电阻对地为0,其他三脚都无穷大,不应该啊,断开连接的0欧电阻,对地还是0,想想这到底是哪里短路了啊,干脆给这个端子加上一个3V电压,再用热成像看看,结果发热点是印刷铜箔线。放大镜看看输出插座,哎呀,原来是2个插针碰到了一起,看来是客户暴力歪插了。校正插座,插上喇叭,开机,还是没有声音。难道是解码芯片或者功放芯片坏了?谢谢订购解码芯片要几天,算了,没法试,今天不干了。
  过来一夜,捋一下思路,如果是解码芯片坏了,耳机孔应该也是没有声音啊,而且耳机孔也没有暴力破坏的地方,如果是喇叭针短路引起的,那应该是烧坏功放芯片,但是功放芯片是2个,另外一个应该有声音啊。怎么一个喇叭都不响呢?
要么是解码芯片的输出都坏了,要不是功放芯片没有工作。测功放芯片周围的电容,凭经验估计这个供电的mos管,输出是5V,好像有点低。
      谢谢订购解码芯片要几天,到网上查,这个芯片好像有点贵,而且很专业的样子,突然想,这么专业的芯片会不会还有驱动啊。于是再到官方,打开所有声卡驱动,果然发现有像这个芯片的驱动。于是把所有的声卡驱动全部下载下来,再安装,重启。于是,开机进桌面的时候,终于听到了熟悉的声音。嘿嘿,维修成功。幸亏没有换解码芯片和功放芯片。
把下载的功放芯片的驱动奉上,供同行参考。

SmartAMP_Cirrus_DCH_Cirrus_F_V23.26.47.725_28995.exe

DolbyAPOdriver_DCH_Dolby_F_V7.623.434.43_28832.exe

网友:
这个能搞定,也是相当不容易了

网友:
官网链接是哪个啊

网友:
很新奇的维修思路

网友(2024-12-05):
KING BANG   K-7120功放机开机有杂音,,拆机发现50V3300UF鼓包损坏用63V3300UF代换OK!!!!!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