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 r720-15ikbn 板号nm-b191不触发故障维修

楼主(2024-10-20):
客户发来一台拯救者 r720-15ikbn维修,故障描述为正常使用不开机。
拆机上电,电流20左右不触发,测各大电感无短路,测电压发现有3v没5v,拆出主板测5v没有开启,打开图纸发现5v开启由ec发出。随测ec条件,发现ec有供电复位,无rsmrst,测桥待机3v和dpwrok都有,有pwrbtn,怀疑ec坏,去淘宝买了剪板ec,换上,秒杀。

网友:
另外这个机器好像有个通病容易烧5v,是usb小板那边的问题,修过几次

网友:
bios刷过的,不行

网友A:
在淘宝这家买过料板,剪板EC靠谱不?之前在别家有买过一些说是包刷好程序的EC  结果装上EC程序不对,键盘乱码
下次在你买的这家试试看剪板EC

网友:
之前在别家有买过一些说是包刷好程序的EC  结果装上EC程序不对,有些卖家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淘宝这家买过料板,剪板EC靠谱不?之前在别家有买过一些说是包刷好程序的EC  结果装上EC程序不对,键盘乱码
下次在你买的这家试试看剪板EC

在这家买过几次,还行,但是之前有一次一个ec买了3次,第三次才好,第一个发的不触发,第二个短路,最后一个是好的,补克二三十块让他发的,剪板肯定会有好有坏,也看运气吧,不过一般不一定一直坏,这种没办法,也会影响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这家买过几次,还行,但是之前有一次一个ec买了3次,第三次才好,第一个发的不触发,第二个短路,最后 ...

太难了,带程序的芯片贵,还不一定每个都好

网友C:
nm-b191  我隐约记得有俩存储器 一个8M的主bios 另一个1M的  不是ec程序么?

网友:
NM-B191 NM-C371  图纸与点位

R720 NM-B191.pdf

NM-B191 Y520可代用Y7000 NM-C371.pdf

NM-C371.tvw

NM-C371 .pdf

网友:
引用 网友C:
nm-b191  我隐约记得有俩存储器 一个8M的主bios 另一个1M的  不是ec程序么?

1m的是typec程序

网友:
剪版的也是靠运气,之前一台G3的ec就是这家买的料板上拆得换上不行,绕了好多弯路,最后买的全新的

网友:
我那个华硕也是没5v,但是把bios芯片拆了就有5v了

网友:
ec价格很高吧

网友:
1m的是typec程序

网友:
听说这款EC没需要买带程序的

网友:
这家剪板出问题的还是多

网友:
是不是9028q的ec?

网友:
这机器有 3 5伏,不触发就要换桥了吧。

网友:
   这些条件  并不能说服我去换EC   有些机器 RSMRST  触发才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