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360M GAMING HD独显不显

楼主(2024-10-20):
技嘉B360M GAMING HD独显不显
如题 技嘉B360M GAMING HD独显不显
故障通电不显示,拔掉显卡测试集成可以显示。一开始以为是显卡坏,换了很多都不行。
测量所有供电正常,然后测试PCI 复位有,但是时钟只有0.01左右,然后刷BIOS接上显卡再测量就有0.5左右了,就可以显示。再次集成测量PCI时钟也是0.01V 。经过测试得知这个主板是要接上显卡后时钟才有0.5V左右。
后面得出结果客户的电脑是一开始内存条坏,然后客户一直反复搞,把BIOS搞坏了。刷一下BIOS就好了。

网友:
这板的PCIE 时钟请求没有使用,楼主说的插显卡才有时钟输出

网友:
好像都是先刷BIOS试试,第一板斧。

网友:
学到了,看来三板斧还是比较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