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显存扫描这个数字

楼主(2024-10-20):
bit21就是显存颗粒对应的dq21?
但是我这个21报错把核心拆了打植也没有找到是哪里断了。所有点都测完了的
App

网友:
这个我也不知道软件和显存对应的数据点,不过我以前遇到一张也是A卡,也是一个点报错,但是那张是在显存位上测的,有一个数据位没有数值,加焊也没用,然后把核心拆下来,通过点位图找到位置,发现是板层断线了,核心是好的。

网友:
还是请高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