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AIR14 5V短路通病终极改装方案

楼主(2024-10-20):
一直再潜水
好久没发贴了
今天分享一个小新AIR14 2021款  5V短路通病  改C口供电的方案
机器版号LA-K321P

这机器,群里各位大神应该修得也相当多,我这个月就修了20来台了
故障我就不说了,论坛里面有,我今天说一下来改这个供电

这机器只要5V短路,PD芯片必挂,而且还不便宜,23块钱一颗
关键是换了PD芯片以后,还容易出现同样的问题,而且有的机器PD挂的时候
下面焊盘就已经烧糊了

论坛里面有人分享了再C壳打孔,然后改DC供电,但是这个方案有个致命的缺点
一是打孔,这个比较考验你打孔技术啊,不然容易打歪,或者打得不好看
二就是换个充电器又要好几十块钱,增加维修成本

我最近研究了一下,发现了一个完美改装方案,具体如下

这个PD模块,都有吧,没有的马云家买,5块钱一个

这个模块直接放在原机C口的位置   你可以直接找条线插上   帮助定位
需要注意的是,下面这个螺丝柱子铁片需要用打磨笔稍微给他打磨掉一点点,不然位置不够放不进去,然后底下这个有个凸起的小铁片,需要给他掰掉   详细看图

然后底部涂AB胶给他固定

需要注意的是,涂了胶水以后,位置找准了,就要把定位的线给拔掉,不然我第一次干的时候
直接被粘再一起拔不出来了

剩下的就简单了,模块上正负极直接飞线,这里正极我用了两条,我这个线比较细
我实测5A电流就开始发热,这机器满载3A,我用两条肯定就没问题了

然后我用3秒油全部给他涂上,做保护和绝缘

搞完以后直接把主板原机的C口,拆掉
你会发现装上去刚刚好

是不是很完美

剩下的就简单了,直接正极飞DC接口保险,负极随便飞

然后通电开机,刷刷刷,亮机了

以后遇到这机器,可以直接不管PD升压部分,把其他地方修好,公共点正常了
就可以直接C口拆了,这样改,外观没有任何影响,花费时间也不多,也不用换充电器,而且比你换PD芯片更
稳定可靠,还有一个最关键的省钱啊

好了,经验就分享到这里,没啥技术含量,纯经验分享,还请各位大大给点小分分

 会员154095100鑫豆2026-5-14 20:45
 会员241543100鑫豆2026-5-14 10:42
 会员196859100鑫豆2026-5-8 17:14
 会员124264100鑫豆2026-4-30 09:18
 会员1082292100鑫豆2026-4-18 10:18

网友A:
不止是联想,华为好多TYPE-C口坏掉的,焊盘掉电,都是直接诱骗器,之前试过飞线补绿油修复焊盘,几个月之后又坏,诱骗器改完之后很稳定

网友:
通俗易懂,图文并茂,新手小白之福音!

网友:
谢谢老板方法谢谢谢谢

网友:
一线维修资料,感谢分享!

网友B:
楼主, 如果以后诱骗器坏了, 你怎么整

网友C:
这方法我在华为上面用过。联想我一般还是打洞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如果以后诱骗器坏了, 你怎么整

热风枪200度加热,AB胶就软化了,不然你以为我第一个怎么拔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方法我在华为上面用过。联想我一般还是打洞改。

打孔要换充电啊

网友D:
C壳开个圆口,改接联想小口电源也是可以的

网友:
保姆级教程。666

网友:
这个型号联想必须改,不然烧的更猛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壳开个圆口,改接联想小口电源也是可以的

你要打孔,你要换充电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要打孔,你要换充电器

充电器可以不换的,把诱骗器接在充电器上,在诱骗器的一端接上合适的电源接口。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充电器可以不换的,把诱骗器接在充电器上,在诱骗器的一端接上合适的电源接口。

这种我也干过,只是我没打孔,我把原机的升压电路拆了,直接从原机接口飞线到PD诱骗器,升压后接到DC供电这边,但是我觉得这样麻烦,飞好多条线,也不好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种我也干过,只是我没打孔,我把原机的升压电路拆了,直接从原机接口飞线到PD诱骗器,升压后接到DC供电 ...

只是要多买一个原装接口,一根接口的电源线。主板上不需要改动的,然后打孔。不是说您的方法不好,只是说下我的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是要多买一个原装接口,一根接口的电源线。主板上不需要改动的,然后打孔。不是说您的方法不好,只是说 ...

嗯嗯,我知道的,我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

网友:
不错 又多了一个思路 感谢

网友G:
不就是加多一个诱骗器嘛,主板上的Type C口子不要动。拆了PD芯片及隔离管,CC线飞到诱骗器上。

网友:
直接利用本机接口改

网友:
你开个孔,用诱骗器改个头子就不用换适配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不就是加多一个诱骗器嘛,主板上的Type C口子不要动。拆了PD芯片及隔离管,CC线飞到诱骗器上。

这机器有些就是原机接口有问题引起的,我遇到好几台了,所以直接原机接口都干掉,一劳永逸

网友:
上次遇到个这个5V烧的不知道为什么EC都烧个洞,目测好多芯片都有个洞就没弄了

网友:
小白的福利,如果论坛多些高手这样分享就好了,

网友:
楼主是学外科手术吗,手工师傅呀。

网友:
又多了一个思路 感谢

网友:
666  学到了   保姆级的

网友:
不错不错,很好的经验。

网友:
手艺真的很好,想法也很实用。

网友:
。拆了PD芯片及隔离管,CC线飞到诱骗器上。

网友:
不错,最近我也遇到很多这样的

网友:
很有想法,优秀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是要多买一个原装接口,一根接口的电源线。主板上不需要改动的,然后打孔。不是说您的方法不好,只是说 ...

你这个方法。钱不好收。改c口,对客户来说是修主板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有些就是原机接口有问题引起的,我遇到好几台了,所以直接原机接口都干掉,一劳永逸

主板上的Type C和壳子不要动。拆了诱骗器上的口子,飞线后想放哪里就放哪里。

网友:
这款机5V烧了还会 烧很多芯片,包括声卡 那些,都说C口好,不知道烧了多少CPU了,小米的基本都是直接挂U,换了U之后我直接给它把USB的数据线全部割断,不然还会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主板上的Type C和壳子不要动。拆了诱骗器上的口子,飞线后想放哪里就放哪里。

你这个方法不错。需要把VBUS和CC12飞到,原机接口上。这样的好处,不破坏原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方法不错。需要把VBUS和CC12飞到,原机接口上。这样的好处,不破坏原机。

这机器有些就是原机接口有问题引起的,我修到好几台了,他说的这个方案我也用过,DP诱骗器我感觉飞线麻烦,要飞好几条,直接这样改,花的时间也差不多,而且改好客户也看不出来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有些就是原机接口有问题引起的,我修到好几台了,他说的这个方案我也用过,DP诱骗器我感觉飞线麻烦 ...

这样不是一样要飞线吗,只是直接从原机口飞到诱骗器上。

网友I:
坏那么多芯片,是我都不想修了

网友:
谢谢分享,改掉以绝后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如果以后诱骗器坏了, 你怎么整

如果这样都坏了,那只好淘汰也扔掉了!

网友:
这个办法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坏那么多芯片,是我都不想修了

目前修到最多的一台  坏了12个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样不是一样要飞线吗,只是直接从原机口飞到诱骗器上。

这只飞2条线

网友:
哪两条?不是很明白。

网友:
这机器不是1分钟主板拆个保险2面飞线吗 搞这么费事

网友J:
你这个台麻烦了  还有更简单 的技改  用原板c口  飞3条线或者4条都可以  主要cc占了两条

网友:
看来以后遇到PD接口问题,这个方法比较省事,比补焊盘容易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止是联想,华为好多TYPE-C口坏掉的,焊盘掉电,都是直接诱骗器,之前试过飞线补绿油修复焊盘,几个月之后 ...

结构设计隐患,大电流引起的故障。很多c口pin针之间的绝缘塑料烧变形的。
还有台式机RTX显卡使用的12V HPWR接口。最大负载650W。端子的12针接口太细了。长时间拔插接触不好或者异物粘连。很容易发热故障

网友:
论坛早都有了,这种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这个台麻烦了  还有更简单 的技改  用原板c口  飞3条线或者4条都可以  主要cc占了两条

原机C口有问题呢?我这台就是,VBUS短路的,我遇到好几台原机接口有问题的

网友:
还有更好的方法以,原接口不拆,只拆相关元件,PD模块从原接口接线过来就OK,华为、小米、联想都可以,

网友:
这确实好办法

网友:
老老实实打个洞,改回以前的圆口充电器更方便。更耐用。

网友:
很好的方法,下次遇到了试下

网友:
为什么我修的就烧cpu

网友K:
这个我改过几次,但是仅限没烧太多东西的状态下,大部分都是烧的你连改装的机会都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我改过几次,但是仅限没烧太多东西的状态下,大部分都是烧的你连改装的机会都没了,

估计我人品比较好,这机器我修了不少了,但是还没遇到过挂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 这样改  会不会降频   上次 有个机器 改过 CPU降频0.4   最后还是把TYPE修好了 才解决了 降频

不会啊,已经改过很多台了,它原机就有DC供电方案的啊,只是没采用

网友M:
这样搞·PD芯片不用再装=回去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样搞·PD芯片不用再装=回去了吧

不用装了了啊

网友N:
我的简单 加了一个连线  钻了一个标准的原装口 没收了TYPE电源,换了一个便宜的 细扣电源 ,用事30分钟 收费150

网友:
这个型号联想必须改,通病!!

网友:
学习一下,提升经验见识

网友:
简单明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的简单 加了一个连线  钻了一个标准的原装口 没收了TYPE电源,换了一个便宜的 细扣电源 ,用事30分钟 收 ...

这孔打的漂亮

网友:
这机器最近修的脑子疼坏的太多了

网友O:
楼主的PD模块连接可否给一个,先感谢

网友P:
模块连接能不能发一个,没有。5块的呀

网友:
要么就修好电路 要改的话还真不如换电源口能一次解决故障

网友Q:
楼主,这个type c接口小板我怎么没找到一样的呀?能不能给个连接?

网友:
一线维修资料,感谢分享。。。。。。。。。。。。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这个type c接口小板我怎么没找到一样的呀?能不能给个连接?

这里能不能发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这个type c接口小板我怎么没找到一样的呀?能不能给个连接?

【淘宝】http://e.tb.cn/h.gCvZrNHrzN3osfb?tk=ZYih3MlB0GM CZ0002 「PD诱骗器2.03.0转DC触发快充电压检测器散热器笔记本供电改Type-C」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P:
模块连接能不能发一个,没有。5块的呀

楼下发了  你看看 不知道会不会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的PD模块连接可否给一个,先感谢

楼下发了  你看一下

网友:
这技术好  收藏一下

网友:
不错 又多了一个思路 学习了,感谢

网友:
我一次没改过,下次遇到了,试试看

网友(2025-01-17):
不错这个方案原机电源还能用

网友(2025-08-19):
说实在话,这样改太麻烦,我也是用的这种小板子,不过我都是直接飞行到小板上,诱骗后输出端飞线到公共点入口场管上的。这样不动原主板接口,原汁原味。

网友:
这么改主板上芯片需要拆哪个吗?

网友(2025-10-05):
可以非常实用,无论是改DC,还是用诱骗器还原,都是非常棒的,比较有选择性。

网友(2025-11-06):
直接改c口,下面的5V短路不用管他么,

网友(2025-12-08):
引用 网友E:
目前修到最多的一台  坏了12个

你好,请教一下,我现在换了5,6个芯片,按开机键电流到600MA就掉下来,测5V电感阻值30欧姆,待机5V是有的,是不是5V那里还有问题,阻值这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