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book 14 TYpec充电加密芯片改诱骗出20V电压案列

楼主(2024-10-20):
接到一台红米笔记本开机没反应,插充电器待机11ma,拆开机器测量发现充电器输出5V没出20v,公共点无任何电压,经过各种测量发现故障点在5452H芯片,查询这芯片是带程序的,而且价格不便宜,几十块钱!接着订货烧写程序的芯片回来装上去故障依旧,怀疑是程序不对,估计要买拆机的才行,然后想起有诱骗小板,何不改一下电路直接诱骗出20V就行,而且小板才几块钱,性价比无敌!
具体改法如图:
1,将5452H拆除,找到pc6064 cc1脚位跟pc6065 cc2脚位加锡飞线。
2,将小板typec接口拆下,然后左四是cc1,右三是cc2分别连接到主板对应的位置。
3,小板的b+飞线到电容c9959上,地线找最近的位置飞线就行。
4,注意b+线的绝缘还有固定好小板并做好绝缘。
原理就是诱骗小板输出cc1跟cc2的信号让充电器输出20v电压,cc1跟cc2就是数据线的正反插的电压输出控制信号。
此方法可用在大部分typec充电器电路的改装。

网友A:
改诱骗小板的只适合EC没参与升压的

网友(点评):
有没有应该不重要把,只要公共点接20v,能正常充放电的机器都可以;改之前可以先用可调电源接公共点试下

网友:
遇到的小米都是烧U的,好无奈

网友:
高手,学到了一招

网友:
路过学习了,很好的实操经验

网友:
思路很明确,学习了

网友:
很不错的想法,以改代修

网友:
也是不错的方法,感谢分享。

网友B:
这输入的两条线,电流大不大?

网友:
这个小板真是好东西哦,体积小功能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输入的两条线,电流大不大?

输入的电流很小,只是给小板供电提供参考电压

网友C(2025-02-15):
引用 网友A:
改诱骗小板的只适合EC没参与升压的

有些改了会降频锁帧

网友(2025-04-04):
引用 网友C:
有些改了会降频锁帧

是的,我的联想E480改了诱骗器后,也能给电池充电,但是CPU频率一直锁频0.8GHZ,最后又回到维修主板上了。

网友:
这个机器版号多少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