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W 杰微H410I-P一体机侧插显卡主板BIOS求大神帮忙看一下谢谢

楼主(2024-10-20):
这个主板用I3 10100F加上显卡,显示器不显示,键盘鼠标灯都是亮的,用带核显的CPU显示器可以亮,有大神帮忙看一下吗?是不是需要加10100F的微码?M2接口不识别NVME的固态,主板的JM2跳线也接到PCIE的选项了。

网友A:
这么说,你可试一下换张显卡

网友:
应该必须有核显才能亮吧,屏幕直连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你可试一下换张显卡

不是显卡的问题,带核显的CPU  显示器接显卡是可以亮的,不带核显的CPU  接显卡显示器也没反应,键盘鼠标灯都是可以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