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z7sp7s1,显卡“供电主控”芯片型号7J=3e336 不触发,更换好几家

楼主(2024-10-21):
最初故障如图一~图三,显卡供电芯片那块炸了好几个,导致1060显卡打不上驱动,代码43,只能用集显开机,跛脚使用

先是更换了图四芯片,图五是更换后
然后这个主控芯片就是不工作,供电,触发都有

正常情况只要供电触发,芯片就工作了,这个芯片没有反应,非常的奇怪,换的是原装进口芯片,拆机芯片也试了,非常的纳闷,问了大部分师傅都是说,哪个坏了换哪个

求助解决办法,希望各位大神名师愿指点一二,给小弟点醍醐灌顶,给我大彻大悟。

网友A:
报废了! Gpu 和显存全死!老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废了! Gpu 和显存全死!老通病

核心没短路,阻值比较低,找不到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