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没有 pcl 接口,用什么工具可以检测

楼主(2024-10-21):
主板没有 pcl 接口,用什么工具可以检测
主板

网友:
怎么跑马!

网友:
有pice诊断卡

网友:
有LPC接口 诊断卡

网友:
PCI-E诊断卡,就是要贵些。

网友:
能找到图的话,对照图纸用万用表检测

网友:
又PCIE LPC 的检测卡,看看主板上有没有其他接口

网友:
上闲鱼搜索 跑码卡 总会有合适你

网友:
可以用万用表测量bios1脚啊,进行简易检查。看看是否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