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奔图M6500墨粉盒不匹配 换鼓也没用,

楼主(2024-10-21):
奔图M6500提示 墨粉盒不匹配,换硒鼓也没用,201,206型号都换过,电源板和电机驱动板都换过,都不好使,手头没有数据版,不知道是不是数据版的事???
电脑驱动型号是M6500,这个机器有没有刷机包??给刷一下固件试试???

网友:
这个机型不是免芯片的吗?根本不需要芯片啊机器机身整体黑色的那种

网友:
硒鼓有芯片的吧。主板换过没,换电源板干嘛。

网友:
我印象M6500机器厂家默认硒鼓不需要芯片你放带芯片的硒鼓就会提示不识别 不匹配或者锁机 确实就需要刷固件了 刷编程器bin

网友:
数据论坛里有,搜下就行

网友A:
这个机器用的 201 硒鼓,硒鼓上面有芯片,一般检测不到碳粉盒,检查下硒鼓是的触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用的 201 硒鼓,硒鼓上面有芯片,一般检测不到碳粉盒,检查下硒鼓是的触点

触点擦多少次了都,硒鼓换的都是新的,也换几个了,都是一个毛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触点擦多少次了都,硒鼓换的都是新的,也换几个了,都是一个毛病

我的意思是你检查主板上面那四个触点弹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你检查主板上面那四个触点弹簧

都查过了,所以没办法了,最后一个就是数据版没换了,手头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