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F117-XR26 板号X15C MB REV:2.0 闪屏求助

楼主(2024-10-21):
型号:F117-XR26
板号:X15C MB REV:2.0

故障现象:BIOS界面正常,进系统后就闪(电池供电偶尔闪一下,接适配器就狂闪)外接高清时电池或适配器供电都正常不闪屏。

没有图纸和点位,测量屏接口上电压
1234脚   19V
9脚10脚  3.3V
39脚40脚  3.3V
手上没有屏线和屏幕没法替换验证,大师们帮忙看看,谢谢了

网友:
先换屏测试下

网友A:
不是视频不好判断,如是240HZ的屏,多数屏幕坏了。

网友:
换屏就可以了,通病。

网友:
别整主板了,先换屏再说

网友B:
改成60hz,理论上暂时恢复 正常。你这个不是闪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成60hz,理论上暂时恢复 正常。你这个不是闪屏。

这个只有144Hz可选,没有60Hz,用电池不闪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视频不好判断,如是240HZ的屏,多数屏幕坏了。

是144Hz的屏幕

网友:
这个有同病  是19v 保险问题    换了一个试试

网友:
这个闪法  应该是屏幕坏了

网友C:
换屏试过没有?我遇到过 最后换屏解决 高刷的屏容易坏

网友:
很有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首先换屏测试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屏试过没有?我遇到过 最后换屏解决 高刷的屏容易坏

你的也是插电源屏幕抖动吗?

网友:
换了屏幕还是一样,已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