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1502不触发

楼主(2024-10-21):
请问一下,这个机器基础待机需要哪些条件呢?
目前有3vao,5vao,3va_dsw.

请问一下这个5vsus和vccan_aux是要开机后才有的吗?

网友A:
按不触发时序查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不触发时序查就行

至少要先搞清楚待机条件吧,虽然我不是修电脑的,以前遇到的都是只有一个3v一个5v待机电压,这个居然各两个,只是想问一下这两个是要开机后才有还是待机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