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p15v gen1 板号NM-C641 触发掉电求助

楼主(2024-10-22):
p15v  gen1 板号NM-C641 触发掉电
原机故障是开机报警,电流0.3A, 测量发现CPU供电不出,显卡显存供电都出了,拔了内存清理了金手指进系统,但会掉电。

看到网上说电感,从料板上拆电感,全换了电感,结果上电触电流了0.9A立即掉电,过几秒后会自动再触发一次,就不动了。
这时可以按开机键触发,还是到0.9A掉电。
测量所有的供电都出了。搞了BIOS还是触发会掉电, 测到最后发现触发瞬间DRAM Reset只有0.1左右就没了,电阻另一侧有1.2伏。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帮忙分享一下经验。 谢谢!!

网友:
测内存的其它条件都有不?

网友:
有没有短路?

网友:
是不是电阻有问题没复位

网友(2025-01-17):
查了SMB-CLK / DATA 都没有波形, 换了桥还是故障依旧。   BIOS波形都有了,不出SMB总线波形,可能掉电在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