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个大神,求维修联想 Yogapro 16S 的工程机

楼主(2024-10-22):
闲鱼买的所谓的工程机,13905H+4070版本已有的问题
1、关机状态下掉电,检测发现是显卡在关机状态下有电流,推测是CPU时序问题
2、自己换硅脂的情况下,第一次把显存的散热换成了固态相变片,显卡过热导致温度墙,第二次把显存相变片换成硅脂,然后直接无法点亮了

现在的情况是开机键盘亮,风扇转,但电脑屏幕不亮,过一会风扇关了

我自己推测可能是BIOS坏掉了,但不排除其他问题
有送修一次笔记本维修大师兄,表示无法修
咨询B站笔记本维修厮,表示没有相关笔记本资料无法修
要修的话感觉要么有图纸和相关BIOS数据,要么超牛的大牛,求来个大神帮忙看看哈~

网友:
现在已经换了一个华硕X ULTRA,但这个机器放着感觉也浪费了。。。
以后再也不买闲鱼的机器了。。。当时为了miniled和超薄4070本买的这个(只有闲鱼有)。。。

网友A:
显存上面涂硅脂,这是什么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上面涂硅脂,这是什么操作

这个之前显存上就有散热硅脂哈

网友B:
大师兄和吴彦祖都不接?

网友C:
离完美差一步的时候就是完美了,再追求的话就容易翻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兄和吴彦祖都不接?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离完美差一步的时候就是完美了,再追求的话就容易翻车

。。。。。。。。。。。。。。。。

网友:
求来个大神帮忙看看哈~

网友(2024-12-06):
没好,我可以收费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