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超本被客户自己乱拆拆报废了,不知道能不能修好?

楼主(2024-10-22):
20元收的,没有硬盘和电源,其它都在,到手的时候用可调电源点亮了一次内屏是好的外屏暴了,放了几天现开机电流上到0.8-1.0左右cpu温度比较高。准备买配件算了,有没有需要配件的或者有更好的建议?谢谢大家。

网友:
单卖主板都值20啦

网友A:
型号:RMN:TPN-W133我查一下值多少钱。机子没坏应该值一仟左右。

网友:
主板挂海鲜市场当料板能卖

网友:
20块钱收的?那没事,咋地也不会亏

网友:
20收的稳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型号:RMN:TPN-W133我查一下值多少钱。机子没坏应该值一仟左右。

具体要看你这个是几代cpu?找一下点位图可以考虑自己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要看你这个是几代cpu?找一下点位图可以考虑自己修

一看就是锐龙2500u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要看你这个是几代cpu?找一下点位图可以考虑自己修

锐龙没什么好折腾的

网友:
20?稳赚不亏啊

网友:
20收的怎么都不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