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适配器a1719 typec 87w维修

楼主(2024-10-22):
苹果A1719电源适配器,无电压输出,虚焊接触不良。完美解决。估计是通病。

网友:
厉害  厉害  这都可以修好

网友(2024-12-11):
这个我都没拆开过

网友:
应该是撬胶的时候把电阻带下来的,而不是电阻本来虚焊。

网友:
超声波焊接的壳子撬开就废了,电路板修好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