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似烧了一个洞,换一个要多少钱

楼主(2024-10-22):
貌似烧了一个洞,换一个要多少钱

网友A:
人工加配件一百多吧

C27

网友B:
一百多估计没人愿意给你弄,除非只换芯片不包好坏,合理的维修价格应该在300-500,具体要看你其他地方损坏的情况

C27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百多估计没人愿意给你弄,除非只换芯片不包好坏,合理的维修价格应该在300-500,具体要看你其他地方损坏的情况

开机正常,就是电池充不上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人工加配件一百多吧

这个叫什么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叫什么芯片?

充电芯片。。

网友:
不贵 你要是不修  寄来我给你修好

网友D:
自己买芯片找电脑城的人帮你换上去,说好只管焊上去其他不管,估计20块钱就可以

C27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自己买芯片找电脑城的人帮你换上去,说好只管焊上去其他不管,估计20块钱就可以

这个芯片一般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一般多少钱?

你啥都不知道,就别想着省钱了。人永远赚不到认知之外的钱,省钱也是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