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潮小新7000-13 升级16G BIOS问题

楼主(2024-10-22):
之前电脑莫名其妙盒盖会重启,重装了系统也是一样,就随手升级了Bios,升级完直接亮灯不显示,才想起来之前升级过内存4G升级到8G,现在以前的BIOS也没备份,论坛找了一圈也没找到,哪位大神知道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多少G内存跟BIOS无关,跟内存配置电阻有关

网友B:
看下现在是什么型号的内存颗粒,按图纸里改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少G内存跟BIOS无关,跟内存配置电阻有关

这个是没问题的,改内存是一年多前的事了,一直正常用的,所有电阻应该也是改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下现在是什么型号的内存颗粒,按图纸里改电阻

是这样的,升级内存是找人弄的,已经用了一年多了,电阻应该也是改了的,近期只有bios做过变动

网友D:
那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去TB找人修改BIOS吧,新款有些内存的SPD是在BIOS里面的,你官网升级的应该是出厂配置4G内存的SPD

网友E:
会不会是内存出现问题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去TB找人修改BIOS吧,新款有些内存的SPD是在BIOS里面的,你官网升级的应该是出厂配 ...

是的,就是升级官方BIOS以后出的问题,开始没意识到升过内存的问题,现在就想找一个改过的BIOS烧录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内存出现问题了呢?

不会,之前一直用的好好的,是电脑突然出现盒盖自动开机的问题,重装了系统还是一样就怀疑是bios唤醒上的问题,才说刷Bi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的,升级内存是找人弄的,已经用了一年多了,电阻应该也是改了的,近期只有bios做过变动

这个机器4升8不用改BIOS

网友:
升级内存两种方法,一是改配置电阻,二是改bios ,你是后者。

网友:
1701A 图纸

小新潮7000版号 1701A.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