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1050TI 进系统后 黑屏 风扇狂转维修!

楼主(2024-10-22):
拿来一块  影驰1050TI 客户描述 不显示   我测试发现进系统后 不到1分钟就黑屏 风扇狂转   ,除了1.8V 5V的 测试点 , 其他无电压 ,风扇狂转 是温控保护了 我查图纸 ,温控信号无电压   , 什么原因导致 这个 无电压, 摸索了半天 发现 手摸显卡输出靠近接口附近发烫  没有热成像  一个一个芯片摸 发现 显卡核心供电RT8116A 发烫  。核心电压都没有了还在发烫  奇怪了  ,再测一下电压看看哪里不对  发现 这显卡有 2个 ASM1117 12转5V 发现其中一个 6.2V  一个5V正常  。其中一个5V去 显卡 测试点  这种影驰显卡 好处就是 有电压测试点  5V 正常 这里走弯路 误以为 5V正常 , 这个5V去RT8116A   电压高了 就导致 芯片发烫  ,进系统后核心电压掉了 就出现温控信号 保护 风扇狂转 ! 更换ASM1117 后 ,5V正常  再开机 发现卡B2,  测试点测量 电压 发现核心电压 只有0.45V  ,思索一下 应该是6.2V烧了RT8116A 导致的  更换 RT8116A 后 电压恢复 0.77V  顺利开机点亮!

网友(2024-12-04):
楼主维修功底真厉害

网友A(2025-01-23):
我的主板CPU核心供电,空载1.1,加载就掉了成0.6,为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主板CPU核心供电,空载1.1,加载就掉了成0.6,为啥呢

缺相 有可能

网友:
谢谢提示,我下来试试输出电压

网友(2025-04-06):
我的是 黑屏没有核心电压后 但是温控电压也有·芯片的EN 供电都有 芯片换了一样·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