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rime B460M-K 风扇一转一停

楼主(2024-10-22):
        华硕prime B460M-K开机反复上电风扇一转一停

  同行拿来的主板,开机反复上电风扇一转一停,初步检查无短路,上电检查,拔掉cup供电线风扇能触发, 测量电压3.3v,2.5,1.01v,1.0v,CPU电压不出。

更换BIOS故障不变,分析问题出在IO电路问题引起保护不出cpu供电,查IO电路,最终找到电阻变质,更换正常。

最后附上bios

网友:
6666 这样 也能修好  下次遇到 借鉴!

网友:
cup供电线=cpu供电线

网友:
感谢大师分享,学习了!!!

网友:
怎么判断问题出在IO电路问题引起保护不出cpu供电,这个真厉害。

网友:
应该是用示波器看见,刚开始有cPu电压,后掉

网友:
是电压检测分压电阻坏了吧?

网友A:
是反馈电路的分压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反馈电路的分压电阻吗

是分压检测

网友:
该电阻信号图如下

网友:
感谢大师分享,学习了

网友:
学习一下,提升经验见识

网友:
楼主厉害,技术杠杠滴。

  学习了

网友:
测量点标注很清晰,谢谢!加分了

网友:
学习到了,有空我也试试。

网友:
vccsa没电压,导致cpu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