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500-15isk不开机不充电艰难维修

楼主(2024-10-22):
一台联想的500-15isk不开机,主板板号是la-c851p,拿来的时候是不开机,大电流,以为捡钱活,确实捡钱,后面有个电容扣完就开机了,客户跟我说要换电池,电池太久了用不了了,我就给他买了个电池换上了,结果发现不充电,没有充电电流,这个板子没有图纸,只能参考维修了,充电芯片是24780,和24780s通用,测20v和线性都正常,测信号的时候发现acok没有电压,以为捡钱,测试发现线性阻值只有10欧,直接换充电芯片,换完阻值变成400多,acok也有电压3.3v了,acdet是2.8v,正常。
以为秒了直接装机测试,发现还是不充电,只能慢慢测了,挨个测电阻阻值和电压没发现问题,只能测芯片内部电压了,测到芯片3/4脚的时候发现电压都是20v,这个就不正常了。3脚是cmsrc,4脚是acdrv,正常4脚应该比3脚高4.5v,根据经验怀疑mos管击穿,拆除主板测量,果然找到一个两段对通的mos管,直接拆下来换一个,ok,秒杀,这个机器正常修起来应该不难,只不过没有图纸,增加了过孔跑线的难度,所以零零散散加起来修了三个小时,而且这个充电问题还不能给客户报价,因为他换了电池的,所以只收了修不开机的钱。

网友:
不容易,1台机子有那么多个不良!修好了,真棒!

网友A:
只是保隔管击穿,比较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保隔管击穿,比较少见?

应该是公共点短路导致一堆电容和芯片不良

网友:
感谢楼主 我华硕zx53v 问题和这一模一样,修好短路v开机正常 也是不充电 查充电电路正常  把芯片都换了还是一样 看了这篇文章 赶紧测隔离管 果然第一个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