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1505板号x1403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4-10-22):
不触发,这个板子3v5v各两路,其中一路5没有。我是小白只会三板斧,不知道正常的待机电怎么样的,瞎测,测bios1脚8脚才1.4v。
阻值500多也没有短路,换bios芯片也没搞定。。

网友A:
8脚是3.3V供电吧?先查待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8脚是3.3V供电吧?先查待机电压

不用查了,拆掉bios就是3.3v了,而且1.8v和5v也都有了,装上就不行,应该是u挂了

网友B:
这也能遇到,bios芯片坏,拉低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也能遇到,bios芯片坏,拉低电压

不是,昨晚忙着睡觉搞错了,换了一个上去一样,不是bios芯片是cpu的问题吧

网友C:
这个BIOS芯片也进EC,把EC拆了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BIOS芯片也进EC,把EC拆了再看看

实锤了,干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