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1117全名叫什么?

楼主(2024-10-23):
想买一个,找不到。
252封装,1脚进,2脚地,3脚出。

网友:
芯片型号: ;LM1117

网友A:
是1117但买到的是,1脚地,2脚出,3脚进。252封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1117但买到的是,1脚地,2脚出,3脚进。252封装。

输出几V ??是3.3V可以用LM7833  5V 可用LM7805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几V ??是3.3V可以用LM7833  5V 可用LM7805代换

3.3伏,感谢帮助,就是个显示器主板的,5伏转3.3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