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X3060 5V电压没有

楼主(2024-10-23):
测量EN脚只有0.37V,不正常。

查相关线路,拆掉Q505后,EN脚还是0.37V,这种是什么情况?各位大哥烦请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短路拉低了电压和测试一下上拉电阻12v正常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短路拉低了电压和测试一下上拉电阻12v正常不正常

没短路,上拉电阻12V也是正常的

网友B:
你拆掉的是哪个Q505。是Q505A和Q505B都拆了,还是只拆了其中一个?GPIO1_GC6_FB_EN,信号是否正常,如果它正常,但是PS_5V_EN开启电压是0.37V的话应该检查这两个三极管是否正常。

12经过上电阻100K,下电阻27.4K,分压得出的开启信号(PS_5V_EN)正常时2.58V。只有三极管故障,或者GPIO1_GC6_FB_EN不正常,把三极管导通接地,就会把这个2.58V的电全给拉低了。

如果拆掉两个管子,都还是这个电压的话,建议检查上电阻和下电阻的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把MP1475拆了再测

网友:
有点位图吗老板

网友:
12V上拉电阻100K 通过下拉分压  就那么几个东西  应该好修  我前几天也修了这个 开启EN  2.5V 正,输出 电压不对 输出  3V 换了芯片还不行  换了反馈电阻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拆掉的是哪个Q505。是Q505A和Q505B都拆了,还是只拆了其中一个?GPIO1_GC6_FB_EN,信号是否正常,如果它 ...

Q505A和Q505B应该就是同一个管子

网友:
我会 先把c1113 c639拆了再说

网友:
r602移开看引脚有没有腐蚀 直接换一个电阻这个电阻连接12v的那头容易腐蚀

网友:
把那两个电容也拆了呗 ,实在不行芯片拆了

网友:
查这两个分压电阻和电容,还不行就换5v芯片了

网友:
感谢各位大哥,搞好了,按各位所说,都换了一遍终于好了。最终结果是R602电阻问题,拆下来看好像有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