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核心?

楼主(2024-10-23):
Gp106-350-K1-A1
1060 5g?还是6g?

网友A:
你看显存多少颗啊。5颗就是5G6颗6G,看核心又没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显存多少颗啊。5颗就是5G6颗6G,看核心又没用

6个显存,gpuz显示是5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个显存,gpuz显示是5g

BIOS里面可以屏蔽 显存通道 变成5G

网友B:
引用 网友C:
BIOS里面可以屏蔽 显存通道 变成5G

如果不区分5/6的话,那么5g的装一个显存刷6gbios也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区分5/6的话,那么5g的装一个显存刷6gbios也行?

矿卡时代大把4G刷8G的呢!为了压榨dGPU什么办法都有人想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矿卡时代大把4G刷8G的呢!为了压榨dGPU什么办法都有人想出来。

那个是580/480核心是本身就支持的,1060的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