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50m mortar max维修

楼主(2024-10-23):
该板子卡CPU灯,测量无复位信号,找半天图纸没找到,最后借鉴MS-7B89r1.1点位图才找到原因,理论上mpmc8712939该标识的芯片的第5脚CPU_VDDP_EN开启信号要2.16V左右,但实际通电后没有电压,把CPU一下,电压就有了。故此判断是由CPU损坏引起的,因为手上没有该型号的CPU,就只有等下文了!顺便说下该板子的BIOS 可以直接用U盘刷,不用拆下芯片,我就是小白,傻乎乎的拆下来了。

网友:
其实还可以用JSP1这个接口插线刷的

网友:
其实拆下来刷是最稳的。jspi刷机线,刷机bios夹子,弹簧压针刷机线我都有,都不能百分百刷成功。

网友:
对。拆下来是最稳定的!

网友:
求大神赐点位图

网友:
不一定是CPU的问题吧

网友(2024-11-30):
我CPU送检没问题,应该是主板或者bios的问题

网友:
看到有人问图纸,就发上来把。

网友(2025-01-16):
拆下来干,最稳。免得不小心静电把主板管子干掉。

网友(2025-02-18):
接触不好,烧芯片,及板子带来静电,软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