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231a这个芯片的开启引脚在哪?

楼主(2024-10-23):
都看不出来哪个引脚是开启。

网友:
第7脚s3是开启

网友:
第7脚 第8脚都是    S5 开启VCC_DDR  S3开启VTT

网友:
8脚 和7脚  这芯片产生2个电压   1.2V和  0.65V

网友:
S5 S3 are

网友:
7脚        8脚

网友:
S3 S5就是了

网友:
都是大神,长见识了!

网友:
78脚不都是吗?

网友:
8脚 和7脚 EN 5V

网友:
8脚使能控制

网友:
这么明显的EN,你真的是迅维学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