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开机都要扣电池

楼主(2024-10-23):
有大神知道为什么每次开机都要扣电池才能启动吗?扣电池后按f2可以正常进系统,进bios重启是黑屏,进系统后重启也是黑屏,关机后再开还是黑屏,已换全新电池也一样

网友:
主板坏了,找维修店去修。

网友:
为什么扣电池能启动呢?

网友A:
RTC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电路有问题

请细说,我有一主板也这样,需要长按开机键,才能开机

网友:
电池底座短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