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550M pro vdh

楼主(2024-10-23):
板子是收回来的不知好坏板(想也知道肯定是坏的)。小弟手中无图,现有3个点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大帅B们。1、这个位置的电阻好像坏了,我测量的时候没有阻值,请教这个位置的电阻是多少的?

2、南桥板背面这个位置的电容底座翘头了,请教下有没有共用点可以让我挪个地方焊?

3、CPU座下方的三极管坏了,丝印是2UK17,请教下有没有啥可以平替的?

网友:
去找份点位图看看

网友A:
1、电阻旁边那两个电阻应该都是一样的阻值。他们是多少他就是多少。
2、仔细看一下那个线路,找出断点位置,测一下不就知道了。
3、2UK17应该是2SK17吧?你是不是看错了?如果要替换2SK17场效应管,可以用2SK30A或2SK117。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电阻旁边那两个电阻应该都是一样的阻值。他们是多少他就是多少。
2、仔细看一下那个线路,找出断点位置 ...

1、还真不是,旁边3个电阻,2个不一样的。
2、我跑了跑线路,因为正面就是南桥,背面没有通用点,要搞就得飞线,所以我想找有点位图的大哥给指条明路。
3、真没看错,确实是2uk17

网友:
有 大佬手里有这块板子吗?帮忙量一下电阻?

网友B:
求助大神,顶一下,有人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求助大神,顶一下,有人在吗??

是v星主板吧?如果是你要提供板号别人才能帮你看,例如MS-xxxx ver几点几  板号要给全,那个几点几也要写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v星主板吧?如果是你要提供板号别人才能帮你看,例如MS-xxxx ver几点几  板号要给全,那个几点几也要写 ...

额,大佬,确实是V星主板B550M pro-vdh wifi,版号是MS-7c95 ver:1.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额,大佬,确实是V星主板B550M pro-vdh wifi,版号是MS-7c95 ver:1.1

给你个点位图,自己看吧。 MS-7C95 VER1.1

网友:
大神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点位图,自己看吧。

大哥,你怎么如此牛B?我得给你磕一个……